可笑,信捷op320文本和PC连接
jxh668

楼主(2010-12-20):
信捷op320文本和PC连接下载
只能和办公室的一台台式PC用232口连接下载
用IBM笔记本的232口连接下载不能下载(这个口和所有的设备通讯没有问题的)
用IBM笔记本的USB转232口连接下载也不能下载
用另外的台式机的232口连接下载也不能下载
问信捷的客服,反说有一个电脑能下载就证明信捷op320文本是好的,你的电脑有问题
我真是无语了****************

网友A:
挺奇怪的,可能是windows系统问题
QQ:6395435

网友B:
是纯粹的电脑系统问题,我遇到过台达文本就是这样。
jxh668

楼主:
呵呵,我的目的提醒大家以后买信捷人机最好先拿PC先试一下通讯,免得自找麻烦!!!

网友C:
谢谢 提醒 俺用过信捷文本
还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D:
驱动对不对
迈翔

网友E:
我也用的信捷文本,跟一体机,都没发现问题,很好用在笔记本,台式电脑上可以通信

网友F:
不会吧,我也常用信捷的产品,暂时还没有发现过你这种问题,会不会是你的软件没有安装好呀?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网友G:
对呀,有一台电脑能通就是你电脑的问题呀!

网友H:
本人用过信捷的文本有30多个了,一切正常呀。
可笑,信捷op320文本和PC连接

网友I:
应该是电脑的问题。

网友J:
是你的驱动没安装好,到信捷官网下载最新驱动试试看

网友K:
电脑系统的问题..

网友L:
可能操作系统有问题,是精简版的操作系统
jxh668

楼主:
在上半年用了一个信捷op320文本,硬件7.1
也是同样的问题,因为机器就在隔壁,只有十多米远,也是拆下来拿到办公室修改的,就没什么注意.
这次也是信捷op320文本,硬件7.1;软件最新的8版
这次机器离办公室有200米,害得我来回跑了三次,算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了!

jxh668

楼主:
我感觉有一些人不知道什么是兼容性!!!

网友M(2011-02-24):
如不是楼主人品有问题,就是软件版本低。

网友N:
文本没问题那肯定是电脑问题,可能有些通讯没设置好

网友O:
我们也用信捷的,没见你遇到的问题

楼主:
前几天因维修又用了一个OP320A,一个新屏上半部一条线不显示,幸亏用户没有说什么,不然的话的话得花快递费去换货了!!!

网友P:
我也用过很多信捷OP320,目前还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Q:
引用楼主jxh668于2010-12-20 11:22发表的 可笑,信捷op320文本和PC连接 :
信捷op320文本和PC连接下载
只能和办公室的一台台式PC用232口连接下载
用IBM笔记本的232口连接下载不能下载(这个口和所有的设备通讯没有问题的)
用IBM笔记本的USB转232口连接下载也不能下载
用另外的台式机的232口连接下载也不能下载

客服说的没错啊!

网友R(2021-12-18):
问下你们用信捷的都是因为便宜么?个人不是很喜欢信捷

网友S:
把电脑串口参数发出来看看,要不就不要瞎扯犊子

网友T:
  有没有可能是接地问题? 我做串口调试的时候,笔记本插上电源就好使,不插电源就不行。

网友U:
你的电脑,是用同一个文件做的Window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