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0):
   屏幕上显示PLC NO RESPONSE   。COM那个灯闪烁。是触摸屏的通讯口坏了么?

网友A:
通信线连接有问题,请看 MT506  触摸屏与PLC通信的手册,检查引脚都接对了吗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 技术是有时效性的,一旦过了市场周期,都会变成垃圾!

网友B:
    你先看看通讯线与屏和PLC是否连接牢靠,可以的话,换根通讯线,再考虑屏的通讯口或PLC通讯口的问题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
    设计时PLC地址有没有搞错啊?通讯线换一下看看

楼主:
    本来都是好的啊,用了好几年了,最近突然出问题的。不知道是不是线有问题还是通讯口有问题

网友D:
    观望中....................................观望中....................................观望中....................................观望中....................................观望中....................................观望中....................................观望中....................................观望中....................................

网友E:
    通讯口或PLC通讯口的问题.我上个月也碰上过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来都是好的啊,用了好几年了,最近突然出问题的。不知道是不是线有问题还是通讯口有问题

    应该是屏的通讯部分出现问题了,请仔细检查下通讯线及PLC的通讯口,如果排除上述故障,可以确认是主板的通讯部分出现问题,楼主出快递费就可以了,我可以帮你免费维修,或你发原
    厂维修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