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安装问题

楼主(2010-12-20):
如图所示,之前安装一直好好的,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不是说了吗,你得先重启机器

楼主:
这个我还是知道的,重启N次都没用。因为我之前装过WINCC6.2,所以后来我干脆重装了一次系统,什么软件都没装就直接打开SQL,还是不行啊

网友B:
把安装文件夹放到磁盘的根目录下,目录路径中不要有中文。
试一试吧,有可能会好的。

网友C:
西门子软件就有这个习惯,安装前先重启电脑。。
象楼上朋友说的那样,路径里不要有中文,尽量短和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