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外部调时

楼主(2010-12-20):
请问那位老师有好的方法传授一下,我用FX1S的PLC想用拔码开关实现外部调时,但它不支持移位传送指令,也就是说不好组合新的数字,还有没其它什么指令可以实现这一功能,请指教
不一定有用,但会充实自己

网友A:
可以,拨码开关接X0,X1,X2,X3然后用M8000---------BIN K1X0 D0 就OK啦,这只能输入0----9的BCD码噢,你想输入多一些的话可以接X0,X1,X2,X3,X4,X5,X6,X7。就可以输入0-------99的BCD码,也就是用M8000--------------BIN K2X0 D0 如果不明白可以Q475998237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可以可呀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朋友
不一定有用,但会充实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