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器的选型

楼主(2010-12-20):
大家好,电源滤波器的选择一般有什么标准,是不是要参照EMC标准,特别是PLC与伺服电机电源前的滤波器。

网友A(2011-07-10):
加滤波器就为了防止电源干扰和其他信号干扰的,可以加
我们厂里也用,型号基本都用的同一种,目前还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B:
可以参照开关电源的的电源滤波电容参数,电感一般一差模和共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