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0):
有几个A/D转换模块,在无外接信号时,就显示出10%左右的数值,有的此静态值很稳,有的很不稳,但在使用中,静态值不稳的无法使用,但静态值稳定的能用吗?能坚特多久?请同行们提供参考

网友A:
你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是压力吗,大气压也有十

网友C:
看你要求高不高呀,不高就可以用

网友D:
要求精度如何了,要不你也可以根据需要,强加\减个参数了,不过这么做是不科学的,应急可以,哈哈

网友E:
设计一个参数补偿程序吧,能用多久不知道。

网友F:
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网友G:
你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G:
你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jxh668

网友H:
应用中普遍性存在低端不稳现象,可设定一个阈值,过滤掉不稳的那一段,关键是看你实际应用中的那一段是否稳定!

网友I:
你哪来这么多不稳的
首先查看偏置增益有没有设置,初始10%可能是设置导致的
如果不是上述问题,检测是不是干扰导致
如果不是干扰导致,嘿嘿,老兄,别省钱了,报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