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连接电脑的问题

楼主(2010-12-20):
今天给朋友安装CP1E软件,欧姆龙plc的USB驱动也装了,连接设置也正确,可是不能连接PLC,
是否是系统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请各位朋友给我帮助

网友A:
与CP1H的一样吗,从新装驱动

网友B:
驱动口是那个对不对

楼主:
驱动重装了,与CP1H的一样,在另一台电脑就可以

网友C:
如果不是CX-ONE,那么,CP1E的软件是单独的。下面的驱动是从CP1E的专用软件里面提取的,看看有用否。
下载积分:+3(回忆依然最美) 热心助人

网友D:
如果你装了老板本的软件的话要把老板本的软件卸载了再装就好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