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0):
各位工控前辈们你们好,我今天买了个角度编码(TRD-J360-RZ)器改机用,但是不知道如何编写它的程序,用什么指令控制会比较好,还请各位帮忙编写一段出来,急用,小弟在这先谢过了!
用途:控制圆盘机器的汽缸动作

邮箱:james.yue888@hotmail.com
James

网友A:
当然用凸轮指令,在加上比较指令和传送指令最好了。你这个编码器是无锡光阳的吧,我经常用那东西,性能不错。先说说气缸都在什么角度接通什么角度断开。一个周期动作几次。
汽缸都在30--270度之间工作,其中一个一个周期要工作两次,其余的都是一个周期工作一次
  • 下载积分:+1(gumeng) 热心助人

网友B:
    可以那没有用过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网友B: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网友C:
    当然用凸轮指令,在加上比较指令和传送指令最好了。你这个编码器是无锡光阳的吧,我经常用那东西,性能不错。先说说气缸都在什么角度接通什么角度断开。一个周期动作几次。

    汽缸都在30--270度之间工作,其中一个一个周期要工作两次,其余的都是一个周期工作一次
    James

网友D:
    用高速計數器讀取編碼器信號,再用區域比較指令或者凸輪指令進行角度的控制。要是有什麼疑問,可和我交流探討。

网友A:
    把我整蒙了,一共几个气缸啊到底?都是在30-270度动作,怎么还一个周期有动作一次的还有2次的呢。
    不好意思,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总共有16只汽缸,都是在30-270度之间工作的(这些角度我可以自己在D值里面进行修改),其中有一个汽缸在35-120度之间工作一次,然后再150-265之间在工作一次,我是用在圆盘工位机上面的,主轴转动一圈算作是一个周期

网友A:
    意思就是16个气缸有15个在30度时接通270度时断开,有1个是在35度接通120度断开一次,然后再150度接通265度断开一次。不知楼主编出来没有,要是没编好,我就给个现成的。
    对,就是你说的那个意思,我现在还没有编好,还望前辈能帮忙发一个现成的,谢谢!

网友A:
    加我QQ1030871447  我给你程序
    QQ已加,麻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