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矩阵输出

楼主(2010-12-20):
求助各位大侠,如果用三菱的PLC做矩阵输出,怎么做,具体一点就是,输出要控制发光灯,依次亮起,在下一个发光灯亮起之前,这个灯是闪烁状态,总共200多灯。

网友A:
为什么要用三菱的来做呢?

网友B:
学习下在说
迈翔

网友C:
这个要用到40个端子以上,用40个端子,组成20x20的矩阵=400个点

网友D:
编程好弄,就是接线麻烦。
jxh668

网友E:
用LED显示屏控制器很方便

楼主:
接线问题容易,做个电路板即可,就是不会编程呀,仔细想想,灯要依次亮起的,直到最后一个!而且在下个灯亮起前,此灯要闪烁的!

网友F:
用单片机简单

楼主:
有卖LED显示屏控制器的吗?

网友G:
这个还是单片机做性价比高。
jxh668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卖LED显示屏控制器的吗?
华强北大把的

网友H:
60点的可以了

网友I:
。。。这个跟LED点阵一样了,扫描显示。

网友J(2011-05-04):
QQ:52624548
有空一起学习一下,OMRON

网友J:
每点用一个输出!OMRON的程序,320点,改成16*16的距阵也一样可以的

网友K:
你这人怎么就不知道变通啦PLC控制起来程序确实难写 但你为什么不用LED控制卡来做啦,用LED控制卡来做成本低接线简单而且它实现各种动作非常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