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0):
                                                             关于变压器带负载能力下降引起的故障现象

     本人维修中曾遇到这样的怪事,一台设备只能点动不能自锁。电柜中有十几个交流接触器,唯独这一个不能自锁。查辅助触点完好无损,自锁回路正常。换交流接触器,故障依旧。真是无从下手了,是不是变压器输出电压不足,经测量电压为225V正常值。那么大家认为是什么问题呢?其实这个电压骗了全世界的人,把变压器换掉就好了。奇怪吧。
jxh668

网友A:
其实这个电压骗了全世界的人?

网友B:
引用楼主zhao110于2010-12-20 22:57发表的 变压器带负载能力下降引起的故障现象 :
                                                             关于变压器带负载能力下降引起的故障现象

     本人维修中曾遇到这样的怪事,一台设备只能点动不能自锁。电柜中有十几个交流接触器,唯独这一个不能自锁。查辅助触点完好无损,自锁回路正常。换交流接触器,故障依旧。真是无从下手了,是不是变压器输出电压不足,经测量电压为225V正常值。那么大家认为是什么问题呢?其实这个电压骗了全世界的人,把变压器换掉就好了。奇怪吧。

一台设备只能点动不能自锁,唯独这一个不能自锁。是不是搞错了?自相矛盾
不矛盾啊。我说的是这台设备的主轴部分,其他的部分如风机接触器,加油马达等辅助设备的接触器可以自锁。如果没有经验是不好查的。

网友C:
单纯的继电器,接触器,顺藤摸瓜,很好查找故障的。
说的对,谢谢老大

网友D:
那真是怪事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网友E:
这么单纯电路应该很好查。

网友F:
如果是新的变压器,做工太差,实际输出功率不够,同时接触器吸合的有多,就出现楼主的问题了。另一个原因,变压器老化,造成输出功率不够。曾经碰到过开关电源出现这问题。设备保养,将所有的24VDC继电器全部更换后设备就故障了。

网友G:
怎么可能。

网友H:
这个问题估计是所带的负载功率过大的原因吧,你单独启动那个接触器看看,它带的是什么负载~~
带的是主机部分,你说的对,是变压器老化造成的。用了20年了,是波兰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