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四轴联动

楼主(2010-12-20):
刚开始学习PLC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FP0R-C32里4轴步进电机控制程序问题。
在帮助里介绍了控制一个步进电机,如果我想同一个PLC控制4个不同的步进电机程序应该怎么写?懂的朋友麻烦帮个忙完善一下第2、3、4的步进电机程序吧。

网友A:
三菱QD75D4,西门子317T+IM174可以做到四轴连动

网友B:
OMRON的CPIH有4个脉冲输出口,应该是比较经济的,能4轴联动的方案了

网友B:
具体做法是,同一个开关,同时给4个脉冲输出口发脉冲

网友C:
好东西值得学习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楼主:
四个步进的速度,和步距都不一样的,要求是每个步进电机都是单独控制的
jxh668

网友D:
四轴联动 和 四个轴分别能动 是不同的

网友E:
在PLC里一般高速的指令处理过程中会有中断处理的,所以并不是所有的PLC都支持多轴同时发脉冲,据我所知松下PFO不支持多轴,三菱1N老版本的不支持同时两轴,现版本的支持两路脉冲同时发送

网友F:
三菱里面应该定位模块有支持5轴联动的吧,直接拿一个定位模块,在用上插补我想就可以了,或者你联系我,我帮你,一起开发呵呵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