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三菱a系列

楼主(2010-12-21):
我公司三菱a系列cpu报警了,一直亮着红灯但还是能运行,故障如下图,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是怎么样来判断到底是哪个模块出了问题,我属模块号的时候一直报起始地址不是16进制是什么意思?怎样解决?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的这个是大A系列的吧,JUMP到错误看看。
你没有贴出你的模块内存分配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