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PLC与变频器E500通讯时 电脑不能与PLC联机

楼主(2010-12-21):
我刚做个通讯试验 用FX3U与 三菱E500变频器通讯。变频器与PLC通讯线一联上 电脑就与plc通讯中断 。是不是FX3U-485-BD 与编程口有冲突。 (线没有接错 变频器能与plc联上机)

网友A:
可能是变频的干扰。变频器不要运行试试

网友B:
應該能同時連上,不過也可以試試加裝一個通信模塊來試試看

网友C:
可能是变频器干扰,你的连接线是不是比较差,换个好的试下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