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1):
EB500时间怎样更新啊。各位请教

网友A:
在系统设置里面。
  • 下载积分:+3(783252984)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系统设置里面。

网友C(2011-03-27):
    系统设置在什么菜单啊?
    编辑菜单下有个系统参数。里面没有调整时间的啊

网友D:
    我也没有找到这个设置,你找到后能告诉我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