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起用空开,熔断器的选择

楼主(2010-12-21):
请教各位大侠,这里是空开还是熔断器起过载保护作用?

网友A:
用空开好,过载了,拨上去就行了,方便
jxh668

网友B:
不要用熔断器

网友C:
用带缺相保护的空开很好如dz47型的

网友D:
电机专用空开呀
迈翔

网友E:
空开好呀不用换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这里若软起自身已带过载保护了,而且我的空开是可选脱扣器的(可只加电磁脱扣),那我的空开能否不加过载脱扣器

网友F:
熔断器已经是古董了.

楼主:
各位大侠,我是用快速熔断器保护软起

网友G:
如果要问的是其负载要选择多的话,那么一般都选其负载的1.5~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