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西门子S7-200的PTO位置向导?

楼主(2010-12-21):
以前是用OMRON的CP1H做定位控制的,现在用S7-200了,有问题请教各位。
用S7-200走完一段后(走了一个包络),再走一段,是不是还要建一个包络?
如我用OMRON的,指令PLS2 #0 #110 D600 D606 发了一段脉冲后,改D602(速度),D604(位置)就可以了,S7-200是不是可以改寄存器的值,走下一段?是改哪里?

楼主:
没人回答么?

网友A:
选择单速连续旋转 停止是在子程序的 PTO CTRL(STOP)控制
启动是在子程序的 PTO RUN (START)控制
选择相对位置 启动是在子程序的 PTO RUN (START)控制
停止:当前脉冲≥ 设置的脉冲数时自动停止
包络可以设置多个
下载积分:+1(jx_einstein)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是不是还有一种方法,一个包络,但是改寄存器的值,变速或再走一段梯形?

网友B:
还可用 S7-200的定位库,那个比较好用,也比较简单!!!
下载积分:+2(jx_einstein)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指教,我装了定位库,但是不会用啊,有手册或资料不?

网友B:
有手册,但是英文的!!!
下载积分:+2(jx_einstein) 热心助人

网友C:
正在处理这样的问题

网友D(2011-08-29):
huishou西门子PLC 我的个性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