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加热管电流计算问题

楼主(2010-12-21):
单相380V加热管,共10根,每根1.5KW,三角形接法,请问总电流怎么算?3P空开选多大的?

网友A:
1):你的配置只能是3:3:4的连接了。
2):通过P=U*I可以计算。分别为11.84A:11.84A:15.78A。空开选择:20A~25A。

网友B:
工控人顶起来....

网友B:
工控人顶起来工控人顶起来........

网友C:
DZ47-63A这个可以了
迈翔

网友C:
):通过P=U*I。根3可以计算。分别为11.84A:11.84A:15.78A。空开选择:20A~25A。
迈翔

网友D:
DZ47--32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E:
电流计算不对吧?是不是20.51A 24.45A 24.45A 我也不知道怎样才正确。

网友F:
是20.5A 27.3A 27.3A 正确。 W/U*1.732 ,断路器3P-32A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20.5A 27.3A 27.3A 正确。 W/U*1.732 ,断路器3P-32A即可
如果是11根加热管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20.5A 27.3A 27.3A 正确。 W/U*1.732 ,断路器3P-32A即可

网友H:
相电流根3线电流呀

网友I:
应该是24 24 20 吧

网友J: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K(2011-03-05):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千瓦两个电流算。应该是30A才是。不知对不对。

网友L:
纯电阻负载电流粗略计算可以用功率的1.5倍

网友M:
你先把电路结好,弄个大开关通下电,拿钳型表卡一下,再根据电流选开关不就行了吗?用得了动笔算吗?

网友N:
“单相380V加热管”电源是380伏的话要把根号3算进去啊,功率除以电压.跟号3 电流应该是22A吧,

网友O:
电力加倍,即,电力指电机,那么它的电流计算:1KW等于2A
电热加半,即,电热指加热棒等纯电阻,那么它的电流计算:1KW等于1.5A
所以:楼主:10跟*1.5KW*1.5=22.5A,空开选用:DZ-C32的,即32A。

网友P(2011-04-04):
三角形接法用9根,或12 根,用10根会使三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Q:
你那样三相不平容易坏

网友R:
DZ47-32(4P) 吧中性点接零,要不然3相电压不平行

网友S:
没算过,接好用卡表测一下。

网友T:
电阻性负载不管是星接三角接,有功功率都是=根号3*U线*I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