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1):
'每6秒循环一次
if @w_hsw1001 = 0 then  '没有验证过密码
  @w_hsw1000 = @w_hsw1000+1
if @w_hsw1000 > 30 then   '时间设定
  '@wb_2:m512 = 0
  '@wb_2:m513 = 0
  @w_hdw200 = 8    '跳转到画面8
  '@w_hsw1000 = 0
  if @w_hsw201 = 12345 then  '密码设定
   @b_m512 = 1
   @w_hsw1001 = 1
   @w_hdw200 = 0  '跳转到画面0
  else
   @b_m513 = 1
   @w_hsw1001 = 0
  endif
endif
endif
这段什么意思。我刚接触这个求高手帮助

网友A:
学习一下呀
迈翔

网友B:
变量是什么不知道啊?如@w_hsw1001 是什么?没有人能回答的,什么品牌的触摸屏也不知道,脚本是VB,不是C
这样段大多是条件语句,你先搞清楚变量的意思
应该就是个位地址。我还没找到,这个程序不是我写的、、、
jxh668

网友C:
很多人机都能处理宏指令的

楼主:
我也是没搞动变量在那个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