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30提示显示屏无效如何解决?

楼主(2010-12-21):
今日从仓库取二个F930屏开机后发现提示显示屏无效(NO.1),这是二个新的屏,买来有二年没有用了,不知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内部系统文件丢失了?电池也是正常的。请教各位有何办法解决?

网友A:
程序编写了没,可能是空屏吧

楼主:
我输入程序了,也没有用呢

网友B:
找供应商换一个吧!

网友C:
重新下载OS看看,如果还不行的话,就还扔仓库里吧。

网友D:
LZ的画面编辑的有问题!找个在用的画面下载下去不就看出来了

楼主:
楼上的说我画面有问题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我从正常使用的上面下载下来的。5楼的你好,我不知道那个OS要从哪里去下呀

网友E:
能说说用什么软件上、下载的吗?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F:
学习到了一手
迈翔

网友G:
软件的问题,win2.7和got。上载用的软件要和编原屏用的软件一样

网友H(2011-11-12):
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