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相关问题
大海

楼主(2010-12-21):
现有一个水泵,电机为三相380V5P星形连接电动机,相间电阻为2.1欧1.8欧4.7欧,对地绝缘电阻为5.7兆欧,请问此电机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A:
电机烧了,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B:
应该是烧了

网友C:
三相不平衡了,不能工作了

网友D:
相间电阻不平衡,此电机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E:
相间电阻不平衡。此电机绝缘已损坏无法使用建议重新绕线圈。

网友F:
一般来说,阻值不能相差10%,严格的不能差5%
这无尽的雨丝,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对你来说,也许我不再重要。但只要你能记得我,我就已经无比欣慰。知道这雨让我想起了什么吗?你的眼泪。一滴滴的,晶莹如珠,包裹着过去岁月的沙粒,在我的心头滚动。

网友G:
对地绝缘还可以,相间阻值行呀
大海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今天厂家来了,说没事,可以工作,通电后居然运转起来了,我问他为什么电阻会相差这么多,他也不讲,只是说没事!
首次遇到此类问题!

网友H:
这台电机是经过维修过了的,在小负载时肯定没事的,不过空开要配大点,线径也要比名牌大一级。

网友I: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相间绝缘纸用的是非常劣质的。

网友J:
同意9楼的说法
电动机相关问题

网友K:
发热比较厉害,电流也会不稳定..当然也将使用不久了..在什么设备上使用吧...软轻载还行....将就着用吧!

网友L:
通电测三项电流,。看是否平衡。。一般不超10%

网友M:
绝缘不够好.应该用不了多久

网友N:
三相绕组不平衡,电机已经坏了

网友O:
再烧一次可能就平衡了,全无穷大的电阻

网友P:
水泵应该支持不了多久!

网友Q:
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当然可以走了,你缺一相还可以转动呢,何况呢,呵呵,总之这样的轻装就是残疾,比正常的药多付出一些努力

网友R:
用过后成这样,可能是匝间短路了.新的没用过或刚修理过,是绕组各相的匝数不同,返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