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回原点

楼主(2010-12-21):
伺服电机怎样不用原点开关直接慢速碰撞到终点后返回寻找Z脉冲。就是一个感应开关都不用。具体该怎样做,程序该怎样编。
jxh668

网友A:
呵呵,那就用转矩模式,不动后返回寻找Z脉冲
不过是非常的使用方法

网友B:
设定脉冲数和实际脉冲数比较输出M用M作为近原点信号

网友C:
使用Data set

网友D:
用扭力控制模式,扭力设置百分之70左右,不动后扭力上升给个输出信号,寻找Z脉冲,我们这边电脑经编机就是永这种方法

网友E:
主要看你用什么样的伺服系统,什么样的控制系统
大多数伺服系统回原点都是由控制器(比如PLC)来完成的
有个别的伺服系统利用转矩检测,电流检测完成原点回归的(比如yamaha有一款伺服就可以)
不同品牌的伺服系统完成原点回归飞方式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