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控制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

楼主(2010-12-21):
我想用PLC控制步进或者伺服。只要在屏幕上输入数值电机动就可。 问PLC程序怎么写,什么指令。告诉我大概的原理就行。谢。。。。

网友A:
OMRON的CPIH,脉冲口有0,1,2,34个,
指令有ACC,PLS2,INI等等,
以PLS2为例
PLS2 #0 #110 D100 D106
0是脉冲口,110是脉冲+方向模式,CCW方向,相对脉冲,D100 加速比率,D101减速比率,D102最大速度。D104脉冲数,D106启动频率,定位完了用特殊寄存器位A280.03,或用PRV指令
下载积分:+3(zqian)

网友B:
不知道你是要输入行走距离还是行走速度,看看欧姆龙的手册吧,自己再试试就会了。

网友C:
1楼回答的很详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