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熔断器的选择

楼主(2010-12-21):
请教各位高手,360v的回路上用的电压表(机械指针式),该选多大的熔断器作为保护?选择方法和标准是什么?

网友A:
经验方法是电压表电流的两倍就可以了
我估计你用0.5A的保险的保险就可以了

网友B:
一般用1—2A速熔保险丝
學無止境

网友C:
2楼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