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顺序功能图中如何加入暂停?

楼主(2010-12-21):
如果加急停倒不难,现在我想加入暂停,再按一下继续执行原程序,例如全自动洗衣机的程序加入暂停,请高手赐教如何实现?

网友A:
新手 貌似不会

网友B:
加个启停回路,用线圈去断输出就OK了。自动顺控程序不断。

楼主:
2楼的说法可以,但如果多步需每步均加的,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C:
用步进指令,遇到暂停时,没条件跳到下一步动作,比较容易理解。不过也是要每步都加上这个条件。

网友D:
学习 顶一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驱动特殊继电器M8034停止所有输出
自学

网友A:
貌似又学习了 谢谢诶

楼主:
7楼的M8034的确程序简单,但起到的是急停作用,而非暂停,因为如果有定时器的话,定时器还继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