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1):
求助MT510T和M6100I与电脑通讯方式~~详细点~谢谢
ネ申㊣言舌

网友A:
MT510T用串口通讯,M6100I用USB通讯

网友B:
引用楼主gaoqiang1986于2010-12-21 18:47发表的 求助MT510T和M6100I与电脑通讯方式~~详细点~谢谢! :
求助MT510T和M6100I与电脑通讯方式~~详细点~谢谢

MT510T只能通过串口方法下载,串口通讯线的做法:PC端:2 3 5,HMI端:7 8 5 线序2-7 3-8 5-5,2端为公头不要插反了,MT6100I是基于CE平台,支持SD卡及USB下载,最简单的是买条USB线下载就可以了,如果不懂,可以电话给我喔。田小波 18677777125,原EVIEW售后维修工程师
  • 下载积分:+1(gaoqiang1986) 热心助人
  •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

网友C(2011-02-23):
    MT6100I采用USB通讯将USB线连接触摸屏和PC然后发现硬件驱动,驱动在EB8000下的USB驱动里,然后在下装选项里选USB下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