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1):
用GX-Developer 读出错误代码4100,PLC的ERROR等点亮,下面是错误代码的帮助信息,但是不知道从何入手查找,请高手帮忙

出错代码列表[出错代码4100]
◆对象模式               Q模式
◆出错代码(SD0)     4100
◆出错信息    OPERATION ERROR
◆通用信息(SD5~15)     程序出错位置
◆特殊信息(SD16~26)     -
◆LED状态(RUN)     熄灭/点亮
◆LED状态(ERROR)     闪烁/点亮

◆CPU运行状态    停止/继续
        在参数中设定错误发生时的CPU操作状态。
        (LED也表示动作变化。)
◆诊断时间    执行指令时
◆错误内容和产生原因

程序中包含指令不能处理的数据。

◆纠正措施

从外部设备读取通用出错信息,检查对应于出错信息显示值(程序错误位置)处的程序错误步,改正错误。

网友A:
高性能CPU
◆出错内容和原因

(1)指令中包含有不能处理的数据。
(2)通过SP.FREAD/SP.FWRITE指令访问ATA卡时发生异常。

◆对策

(1)使用MELSOFT产品读取出错的公共信息,确认对应数值(程序出错位置)的出错单步,并改正错误。
(2)采取抗噪声措施。
(3)使CPU模块复位后再次RUN。如果仍然显示了相同的出错,则表明ATA卡的硬件异常。

通用CPU
◆出错内容和原因

(1)指令中包含有不能处理的数据。
(2)通过SP.FREAD/SP.FWRITE指令,访问ATA卡时发生异常。(Q00UJCPU,Q00UCPU,Q01UCPU除外)
(3)通过SP.FWRITE指令,访问了其他功能访问的文件。(Q00UJCPU,Q00UCPU,Q01UCPU除外)

◆对策

(1)使用MELSOFT产品读取出错的公共信息,确认对应数值(程序出错位置)的出错单步,并改正错误。
(2)采取抗噪声措施。(Q00UJCPU,Q00UCPU,Q01UCPU除外)
(3)使CPU模块复位后再次RUN。如果仍然显示了相同的出错,则表明ATA卡的硬件异常。(Q00UJCPU,Q00UCPU,Q01UCPU除外)

(请到附近的三菱电机FA中心或者三菱电机的分公司,代理商说明故障症状,进行咨询。)

(4)对其他功能访问的文件,不要执行SP.FWRITE指令。(Q00UJCPU,Q00UCPU,Q01UCPU除外)
(5)其他功能的访问与FWRITE指令不要同时执行。(Q00UJCPU,Q00UCPU,Q01UCPU除外)

网友B:
本人遇到过此问题,原因:程式指令用错,先用PLC诊断出是哪一步出错,也可以通过SD5~SD15中数据看到出错的步数,然后在修改程式,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参数里修一下设置,让PLC继续运转,见附图,CPU的ERR灯继续亮,但RUN灯也灯,但不会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