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继电器输出型PLC多?

楼主(2010-12-21):
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双向晶体管的更先进一些啊,为什么继电器输出的用的这么普及?

网友A:
继电器输出的可以应用于直流低压,晶体管的或者固态继电器的用于交流驱动

网友B:
继电器输出的成本低,交直流能通用。
壽命有限,可以讓用戶在一定年限後更換。
廠家又有銷路了………………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
好维修,简单一点

网友D:
因为继电器输出的成本低,交直流能通用,带负载能力强.

网友E:
继电器输出型:CPU驱动继电器线圈,令触点吸合,使外部电源通过闭合的触点驱动外部负载,其开路漏电流为零,响应时间慢(约10ms),
可带较大的外部负载;
这无尽的雨丝,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对你来说,也许我不再重要。但只要你能记得我,我就已经无比欣慰。知道这雨让我想起了什么吗?你的眼泪。一滴滴的,晶莹如珠,包裹着过去岁月的沙粒,在我的心头滚动。

网友F:
因为继电器输出的交直流都可以用,而且价格便宜,但反应速度、使用寿命与晶体管、晶闸管相比要慢,晶体管只能用于直流输出,晶闸管只能用于交流输出!

网友G:
交直流能通用,带负载能力强.

网友H:
经济,维修常用方便,适用大多数场合的需要.普遍性广.
jxh668

网友I:
因为早期PLC原则上是为代替继电器,接触器的传统电器柜的复杂接线和可靠性而设计的,
另外PLC的大量使用对像是不懂电子的电工,安装维护和传统的电器柜没有技术门槛
PLC内部继电器的寿命对于不是很频繁的开关,有10年以上的不维修记录,一般够用
晶体管、晶闸管I/O形PLC的出现是为了新的控制接口而出现的变种,
如编码器,高速脉冲****

网友J:
好卖啊。买的人多。当然,每种产品的需求不一样的。

网友K:
楼上的图片,挺有诱惑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