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1):
假如变频器频率调置为40HZ时的电流为3A,那么调小后的电流是比3A大还是小,请说明?

网友A:
电流应该会变大一点,频率低,平均电压就低,输出功率不变,那电流就应该大一点。(纯属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应该会变大一点,频率低,平均电压就低,输出功率不变,那电流就应该大一点。(纯属个人意见)

嗯,这也是我的想法

网友B:
应该看负载大小,要是负载和原来原來一樣,應該會電流變大一點。

网友C:
总体来说,频率越大,电流越大, 还有加减速是电流也特别大。
空载时负载很小,变频器只有输出很小的功率就可以带动电机运作,所以空载是小频率和大频率运行,电流基本不变。   有负载时频率和电流成同个方向运行,即频率大,电流也大,但一般不是正比例关系。   其实空载是也是差不多的,就是增加的电流太小了,看不大出来。

电机的频率从15增到50,然后又从50减到15,一直循环这样的状态运行了30个小时,这样对电机肯定有影响的,当然也要看负载,如果没有或很小,影响也不大。     温度上升也要看负载,如果空载,基本不增加,因为达到一定温度后散热量与产生的能量就会平衡。  而重载就有可能烧电机,所以重载时一般电机就要选大一档电机。
这无尽的雨丝,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对你来说,也许我不再重要。但只要你能记得我,我就已经无比欣慰。知道这雨让我想起了什么吗?你的眼泪。一滴滴的,晶莹如珠,包裹着过去岁月的沙粒,在我的心头滚动。

网友D:
这个倒还真没注意过,不过拿个变频器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E:
这个要看负载类型了,惯性负载,重力负载,摩擦负载都不一样的。
jxh668

网友F:
应该看负载大小、负载类型

楼主:
电机空转的时候,频率变小时电流会增大----这是我看到的

网友G:
你所说的电流时电电源输入端吗?大家知道在工频以下是恒转矩控制,工频以上是横转速控制。也就是说假设负载不变的话,那么单位时间做的功就小了,功率小,输入电流当然也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所说的电流时电电源输入端吗?大家知道在工频以下是恒转矩控制,工频以上是横转速控制。也就是说假设负载不变的话,那么单位时间做的功就小了,功率小,输入电流当然也小了。

频率变小的时候,变频器上的电流显示是大的
j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