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的开关已经作用但后面的线圈不作用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2-21):
x000后面接的M0自锁线圈 x000作用了 但线圈没作用 程序本身我查过了 排除了线圈重复使用的情况
哎。。。郁闷的很 希望各位师傅能指点一二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会有哪些原因 谢了谢了

网友A:
是不是在程序下面被复位了
看看有没有RST M0 或是ZRST M0 M10或是MOV K0 K1M0之类的指令

楼主:
没有的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明天我再把程序输一遍再看看

网友B:
检查PLC是否处于运行状态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
最好能发来看看 大家一起研究下啊

网友D:
最好把图或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E:
把程序清空在重装一遍,我有碰到过一次
James

网友F:
以前调试时也碰到过,应该是程序本身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不是地址重复了,就是在其他位置RSET这个地址了

网友G:
换个软元件试试看M0换成M300

网友H:
可能在组合字里用的M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