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VCK指令解释

楼主(2010-12-21):
各位前辈请问三菱指令[ IVCK K1 H7A K2M110 K1]
[IVDR K1 HOFD H9696 K1]
[ IVDR K1 HOFB H0 K1]指令意思

网友A:
变频器的通信指令。
IVCK:变频器的运行监控。
IVDR:变频器的运行控制。

网友A:
IVCK K1 H7A K2M110 K1
K1:变频器的站号。H7A:变频器的状态监控。K2M110:保存读出值的软元件编号。K1:通道1。
IVDR K1 HOFD H9696 K1
K1:变频器的站号。H0FD:变频器复位。H9696 :写入变频器参数的设定值或保存写入值的软元件编号。K1:通道1。
IVDR K1 HOFB H0 K1
K1:变频器的站号。H0FB:操作模式。H0 :写入变频器参数的设定值或保存写入值的软元件编号。K1:通道1。
下载积分:+2(云子贤)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三菱变频器的专用通信指令,代替其他的通讯,编程简单,但是适用的PLC类型有限

网友C:
又学会了一点 谢谢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