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新手请教 在论坛上下载的程序怎么都打不开呢

楼主(2010-12-21):
老说“文件扩展名错误” 在三菱编程软件环境下也是一样的问题 咋回事啊 是不是缺什么软件啊

网友A:
要看你下载的是什么品牌的PLC或是触摸屏程序,就用什么品牌的PLC或是触摸屏程序打开。
如果是三菱的PLC,还要注意下载的是GX Developer的格式还是FX-GPWIN的格式

网友B:
正确下载后,需要用对应版本的和品牌的软件才能打开。

网友C:
貌似不需要我回答了 回答了也是多余的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