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西门子300 的问题

楼主(2010-12-22):
想问一下西门子300里的共享数据块与M有什么区别,比如DB80.DBX1.0与M1.0有何区别。这应该都是个位元件啊?

网友A:
从数据类型来说:其都是bool类型
从掉电保持型来说:M必须进行设置才具有掉电保持型,而DB默认为掉电保持型
从数据建立性来看:DB可以进行动态建立,M则属于系统固定分配空间。
从CPU的时钟位来看:M作为时钟来是,可以得到秒脉冲,而DB不能分配作为系统的秒脉冲的输出。
从人性上来看:他们基本相同,你想的太多了。
Good Luck

楼主:
真的非常之感谢啊!受教了!

网友B:
共享的在组网上一般用的多一些,就行电脑一样的意思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