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请高手帮忙啊。。。。速度

楼主(2010-12-22):
本人刚买了一个欧姆龙的 CP1E-N20小型PLC。USB可以连接,想用串口的HOSTlink连接,,但是编程软件里面怎么没有串口连接呢?
我的软件有 CX-P 9.0 和 CX-P forCP1E 1.0 ,都没有SYSMAS连接。请问高手是不是软件过低还是哪里需要设置?
加一点说明:我电脑自带有串口的
jxh668

网友A:
CP1E只有USB和PC连接

jxh668

网友A:
增加的串口可连接人机和其他设备

楼主:
,官网上说可以 通过串口,用hostlink连接的。

网友B:
1楼说的很明白了
jxh668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网上说可以 通过串口,用hostlink连接的。
[attachment=52666]
只有N的才行,E的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