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急,485总线PPI,S7-300做主站,S7-200做从站?

楼主(2010-12-22):
485总线PPI,S7-300做主站,S7-200做从站,程序是怎样的?
我只知道S7-200做主站,S7-200做从站时,可以主站用向导NET_EXE,
S7-300做主站时,是不是也是这样?

网友A:
S7-300不支持PPI,因此你需要使用EM277组成DP通讯网络。
Regards
下载积分:+3(jx_einstein) 热心助人

楼主:
哦,本来是S7-200做主站的,多方便啊,现在客户要求用S7-300,郁闷,靠

楼主:
谢谢,能否顺便贴本EM277的手册上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能否顺便贴本EM277的手册上来
EM277仅完成协议转换,无需手册,且与300做DP通讯,200侧不需要编写通讯程序,300侧组态输入输出对应的通讯区即可。
详细请搜索论坛。
Regards

网友B:
一楼的说的对
迈翔

楼主:
我也一直在查资料,300和200通讯,西门子资料说MPI也可以,1楼说的是PROFIBUS吧,我有4个从站,用PROFIBUS的话,要4个EM277,就要多8000块钱,

楼主:
资料也贴出来,300和200有MPI,PROFIBUS,和以太网,三种方式

网友C:
NO,不是需要EM227,没有这个模块都可以,直接用编程口组网MPI网络。300肯定是主站,这里你还需要设一个或几个200是主站,因为PPI网络支持多主站,然后其他的都差不多,你只要找到300PPI网络组态的相关设置既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