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2):
1元硬币的检测问题,主要检测正反面,硬币平放在桌面上,但是图案无规则 ,怎样检测 ????
jxh668

网友A:
主要检测厚度、直径、重量、导电性
要进行图案对比那成本可就大了
进行图案对比,成本不是问题,我碰到的是螺母一面刻字,安装时要把刻字的一面安装在上面,系统是全自动没有人去参与,怎么弄

网友B:
一楼说的我也同意
迈翔

网友C:
同意一楼说的

网友D:
用影像系统

网友E:
一楼说的好!
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快乐每一天。

网友F:
如沙发所说..真的是这样检测的..没必要用到图像,成本会超很多的!出于经济的考虑实际点吧!

网友G:
厚度,直径,导电性,重量检测后,哈哈,成本也不低了
没做过,具体不清楚,不知道地铁里面是怎么做的,
不过中国的5毛与一元相差还是蛮大的,方法可能蛮多的,就是要判断是不是假钞
南京地铁,我之前投过一个五毛,怎么弄都不接受,换了一个就接受了,我怀疑那个五毛是假币,因此我判断,南京地铁无人售票机具有防假功能,嘿嘿,不知道咋搞,有知道的说下原理看看

网友H:
哥啊,我回复里有“1元硬币”,然后被河蟹了。不知说什么好了。奇怪了,你帖子里这4个字,怎么可以发呢?
简单说吧,要检测正反面除了用影像系统,还真没什么好办法。但是要检真假到有一种钱到可以检测!

网友I:
还真想知道地铁是如何检测的

网友J:
如果要用检测图案的话,那么要用到视觉系统

网友K:
这个论坛怪:1元硬币可以谈,横着的一是不可以后配硬币两个字的,否则滤掉不商量

网友L:
可以参照投币游戏机的投币机构,成本很低

网友M:
求解真相........

网友N:
这个是电子的问题了,用线圈就可以了~~~

网友O:
说说掘见,搞个模子,一个升降杆,底面就是硬币正面的模,硬币到时下降,轻贴(注意轻)硬币选装,转一周内有高度突然下降则表明吻合了,是正面;高度不下降则是反面。

网友P:
硬币要费尽心思去想办法检测?

网友Q:
可以利用正反的图案不一样,利用图案可以测每个面的多个点通断情况,进行叛断即可。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这个论坛怪:1元硬币可以谈,横着的一是不可以后配硬币两个字的,否则滤掉不商量
我也是!!!被河蟹了!

网友R:
最好用视觉系统!

网友S:
同意一楼说的
jxh668

网友A:
"进行图案对比,成本不是问题,我碰到的是螺母一面刻字,安装时要把刻字的一面安装在上面,系统是全自动没有人去参与,怎么弄"
用视觉系统要上万的成本,国内有人做的要便宜一些,进口的要贵好多

网友T(2011-05-01):
应该像一楼说的那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