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2):
请教各位:
    机器动作:
    开机前伺服电机找零位A,然后按绝对位置控制方式走到准备B,自动运行过程中,伺服电机运行按绝对位置控制方式在位置B与位置C之间往复运行。如位置B与位置C之间距离是15mm.
故障现象:
    以前所有的机器都以上述控制方式运行,无故障反映,但有一新机器就有一故障现象,自动运行前将所有参数设置好后,机器运行一段时间良好,但20---30分钟后就会发现伺服从位置B运行到位置C处少走了20个丝左右,伺服只走了14.8mm,如果将位置B与位置C之间的距离设置15.2mm,则伺服运行的距离又是15mm,此时又运行20—30分钟后同样的现象出现,从位置B运行到位置C处又少走了20个丝左右,如果将位置B与位置C之间的距离设置15.4mm,则伺服运行的距离又是15mm,经过几次修改,位置B与位置C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而伺服实际运行的距离是15mm。
伺服电机用同步带联接丝杆,丝杆行程为5mm,伺服系统为松下A5系列。

一笑而过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干扰,接地处理
jxh668

网友B:
20—30分钟往复了多少次?每个周期误差一样的话还是经常找一下原点的好

网友C:
同步带是关键!运行时间够长后,是否变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步带是关键!运行时间够长后,是否变长?

应该不太可能是同不带的问题,丢脉冲或同步轮没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30分钟往复了多少次?每个周期误差一样的话还是经常找一下原点的好

20-30分钟往复了1000-1500次。
一笑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太可能是同不带的问题,丢脉冲或同步轮没锁紧。

我也怀疑是脉冲丢失,但同步轮绝对锁紧了。
一笑而过

网友E:
将伺服驱动器Pr0.07设为3了吗?

如果还不行,建议你监控一下脉冲总和,也就是伺服收到的脉冲,方法如下:

先回下原点,再按“S”键通过“上”“下”键切换到d06.cPS模式,记下脉冲数值,然后运行一会,再看伺服驱动器的脉冲是否有异常,一看数值便知问题何在,如果收到的脉冲是对的,那么就不是电控的问题,找下机械的问题吧。

如果脉冲值多了或少了,检查上位控制接线是否使用屏蔽电线或接地OK。

网友F:
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伺服驱动器Pr0.07设为3了吗?

如果还不行,建议你监控一下脉冲总和,也就是伺服收到的脉冲,方法如下:

先回下原点,再按“S”键通过“上”“下”键切换到d06.cPS模式,记下脉冲数值,然后运行一会,再看伺服驱动器的脉冲是否有异常,一看数值便知问题何在,如果收到的脉冲是对的,那么就不是电控的问题,找下机械的问题吧。

参数Pr07已经设置为3了,监控脉冲总和的方法很好,等会监控,谢谢!
一笑而过

网友G:
最好每个循环回一下原点

网友H:
你监控一下究竟是发的脉冲数不够还是说后面出的问题,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