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个带符号的整数转为正整数?

楼主(2010-12-22):
一时忘记,用什么逻辑运算可以把一个带符号的整数转化为正整数?

QQ:84818626

网友A:
求补码指令

网友A:
或者用cml取反指令后再加1也行

网友B:
貌似一楼二楼说的意思是一样的 嘿嘿

网友C:
看看是不是,不是再说.
下载积分:+2(云子贤) 热心助人

网友D:
求补码指令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