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2):
            小弟想把程序打印出来,但是不想所有的都打印(就是点工程-打印 那种),所以想问问大伙,如何把程序变成文件,比如PDF格式的。。。
先谢谢!每次来都麻烦大伙。。。

网友A:
您说的是在线打印还是程序编程时的打印?

网友B:
打开程序
ctrl+p
打印设置
属性中选择adobe pdf     点击确定
然后点击打印
出现弹出框点击是
弹出对话框提示保存位置,选中位置,点击保存
完成PDF文档制作
找不到adobe pdf  是不是还要装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B:
不要另外装什么软件啊,你安装了PDF阅读器没,打印机驱动里面可以自动出那个的
热心助人  前辈谢谢!我会了。。你教了我
不是属性里 而是打印机名称里选择pdf

网友C:
要装PDF软件的。
可以试试这个软件:FoxitPhantom
热心助人 谢谢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用的软件版本是多少,我用的是8.86(本坛子里有下载)。
在安装软件时选上以后要用打印的勾就行了。具体设置楼主可以自己搞一个,发一张略图给楼主看看。

饿米豆腐

网友E:
我按上面的方法试了一下/按打印设置时它提示我要安装打印机/而我的电脑没有安装打印机啊/是不是不可以打印啊/或者不可以变成PDF文件/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按上面的方法试了一下/按打印设置时它提示我要安装打印机/而我的电脑没有安装打印机啊/是不是不可以打印啊/或者不可以变成PDF文件/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了

您的问题已经属于电脑外设问题,请参考电脑如何安装打印机。
饿米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