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为了省钱,S7-300 是否支持MODBUS

楼主(2010-12-22):
马上要做一项目,用到了S7-300.S7-200,和2个嵌入式。如果用PROFIBUS 的话,也可以,但要多一万多的钱,嵌入式是支持MODBUS 的,200也是,想问一下,S7-300是否支持MODBUS

网友A:
支持啊,添加CP通讯模块,成本比DP还要高。就CP通讯模块的加密狗就要万把元。

楼主:
对的,刚查到了CP341要一万多

网友B:
想省钱还是不要用西门子吧。200系列的还好,300,400的价格都老高。

网友C:
加个CP340或CP341,如果知道通讯格式,,自己写程序完成就可以不用买硬件狗,直接节约成本接近万元。不够建议还是用DP传,因为大部分CPU自身就带DP口,只是选型的时候留意下就好了,这样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