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过载报警什么原因

楼主(2010-12-22):
松下A4伺服上电后无锁紧扭矩,启动后仍然无输出,几秒后即报警过载。是不是模块坏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
jxh668

网友A:
过载报警有很多情况,电机、模块、检测电路、还有参数
下载积分:+4(sandy_love) 热心助人

网友B:
1.AMP TO MOTOR 电源线有问题
2.MOTOR煞车没有ON.
下载积分:+4(sandy_love) 热心助人

楼主:
刹车已经打开,上电不久发现驱动器有局部发热的情况(没拆机,隔着外壳cpu板位置)

楼主:
经查实,参数与电机连接线都没问题;运行时驱动器无电压输出,估计是硬件故障。

网友C:
上电后无锁紧扭矩,应该是输出模块或其驱动电路损坏

网友D:
驱动电路损坏

网友E:
启动后有没有动过?或者说你的编码器线有问题,就是说反馈信号有问题,请确认编码器信号线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