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问

楼主(2010-12-22):
OMRON的CP1E多少钱?连接到电脑的数据线呢??

网友A:
你好,要看点数,一般在400~1200元左右,其中有E简化型与N基本型2种,请确认型号QQ:354768692

网友A:
我忘记回复,数据线就是打印机USB电缆,至于价格就不用我说了吧

楼主:
楼上的谢谢你,你提醒了我,哈
www.xueplc.com

网友B:
大概40元左右
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