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输出端接电感性负载时要加的浪涌吸收器的电容和电阻应选什么规格

楼主(2010-12-22):
请问:三菱FX1S-30MR的输出端接电磁阀时要加的浪涌吸收器。浪涌吸收器的电容和电阻应选什么规格?

网友A:
浪涌吸收器其实就是防止感性负载通过PLC放电而损坏PLC

网友B:
如果你的线圈是直流的就不用浪涌吸收器了,只要接反向二极管就可以了。如果是交流的话才用的到,现在有专门的浪涌吸收器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