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2):
谁用过艾默生plc,质量怎么样?

网友A:
还好
不过就是用到32位寄存器时,高低位和别的品牌的PLC有点不一样。
比如说32位的D0这个数据,三菱的32位,D0是低16位,D1是高16位;艾默生的是D1是低16位,D0是高16位。

网友B:
没用过用户不多

网友C:
最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