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性驱动输出编码器的接线

楼主(2010-12-22):
各位大侠:松下FPX-40T的PLC能不能用线性驱动输出编码器,怎么接线呀?急急。。。

网友A:
自己做个5V转24V驱动

网友B:
用高速光藕转换,要不然用
http://www.mhm-sh.com/
这个网站上的一个转换器也是可以的,不过有点贵!
http://www.bjpinghe.cn/
这个公司也有,同样贵!

jxh668

网友C:
买错了就换吧!

网友D(2011-08-08):
没有办法,税收那么高能不贵吗? 一般都可以要求免票价格

网友E(2011-12-15):
搞高科技的不会编码器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