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0-12-22):
请问 GX Configurator-DA2
GX Configurator-AD2
GX Configurator-ST
怎么安装?
怎么卸载?
怎么重装?
上述软件我装上后均不能找到启动图标,卸载后也不能重装,如何解决?我计算机安装的是gx-8.34版编程软件。

网友A:
你的这几个软件都是需要在GPPW软件中打开的,是集成在编程软件里面的。
安装时候双击打开安装程序就行了。
卸载的时候从控制面板卸载就行了。
重装和新安装时一样的。 不过卸载后需要重启一下计算机。

网友B:
1楼正解,很详细,没的补充,听他的没错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