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的D和R

楼主(2010-12-22):
三菱Q系列PLC的软元件D和R有什么区别吗,在实际应用中有那些专用的场合吗?区别的明显吗
感谢!

网友A:
Q系列没用过啊。

网友A:
感觉上应该还是有区别的,D应该是数据寄存器。

网友B:
D是数据寄存器,数据存储在CPU模块的存储器中,由十六位构成:
R是D的扩展用软元件,两个的速度是相同的,它是掉电保持的,存储在CPU模块的标准RAM,SRAM卡和Flash卡中

网友C:
D是数据寄存器了,掉电不保存的,要保存的话,可以在编程软件里面设置保存区
R是文件寄存器,掉电保存的,不过这要CPU的电池支持的
2个在都是16位的
W是通讯寄存器了,也是16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