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高人请进,看看这条指令怎么解释

楼主(2010-12-22):
描述:1
描述:2
描述:3
描述:4
系统Q2A以太网,有两条指令没在编程手册里查到,高人帮忙解释解释,谢谢

网友A:
打酱油路过,跟着学习一下
James

网友B:
贸视现场总线的

网友C:
应该是特殊模块的专用指令。看看你通信模块的手册。

网友D:
PVRD1 [C H 1 / C H2]现在值讀出
PVWR1 设定值写入

网友E:
学习了!!!
高人请进,看看这条指令怎么解释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