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如何在触摸屏上显示PLC和序上的小数

楼主(2010-12-22):
本人要做一个定长的程序,要求精确到小数后两位,程序显示计算的值是对的,但是触摸屏显示的数值与程序不一样,为什么求教各位.

网友A:
一般的触摸屏都可以做到,PLC要支持浮点运算的才行!!

网友B:
屏上数据类型选择不对

网友C: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90142.html
触摸屏仿真无小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