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动升降车选型求助

楼主(2010-12-23):
各位好:
有一个项目要求:小车行走是人为推动,车上的货重量200KG左右,由于小车是满车间要送货,所以小车要用蓄电池,请各位做过类似的设备帮一下忙,比如蓄电池大概选择多大的,电机选多大功率的,蓄电池与电机之间选择什么控制器?谢谢各位了。(不能用液压,因为车间是医疗车间,怕漏油。)

网友A:
直接买一辆不行吗,我单位里用的是林德

网友B:
我以前在蓄电池厂出差的时候看到他们开的车都像你说的那样,可是我没看过内部构造,但是他们的电池都是自己家产的,像那种100AH以上的用好几个
一个电池是24V,通常有24v,48v最多96V这几种规格的,但这种都是好几吨的那种

网友B:
哈哈,你如果是要做蓄电池用的设备,我可能还能帮忙,车,嘿嘿,没什么可帮的,建议你买现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