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电流模拟量输入如何写法?

楼主(2010-12-23):
哪位大侠能帮忙解决一下,三菱PLC采集模块2AD的电流采集通道写法?我在手册上翻遍了都找不到如何写入。

网友A:
手册上都有实例的,用from从模块中读取!

网友B:
看三菱特殊模块手册你就知道 了。

网友C:
我在手册上翻遍了都找不到如何写入?
手册上就是2段例子

网友C:
一段是读模拟量,一段是求平均值

网友A:
手册上也有读取的代码的,就是实例里。

网友D:
但愿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E:
2AD和2DA的控制程序,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AD模块2个通道都用了,DA用了一个。

网友F:
手册中学习
迈翔